视觉9点标定请教

楼主(2022-03-07):
刚接手一个项目,XY轴在料盘上取料,比如10行,11列,为了预防料盘行距,列距有偏差,现加上视觉定位,就XY轴每移到一个料上取料,视觉先拍照,将拍到的实际位置反馈给plc,plc再与前面自己定位的位置计算,得出实际位置,这时再取料。这样视觉反映需要做9点标定,这9点标定需要plc怎么做?请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不需要PLC做啥
九点标定就好了
标定后就可以应用了电脑直接发坐标给PLC就好了

网友B:
准备一块标定板,ccd获取标定板9点像素坐标,xy轴获取9点机械坐标,坐标变换即可。

网友C:
你的抓取末端跟旋转轴同心吗?不同心还要做旋转中心校准。
9点校准加旋转中心校准都是视觉部分的工作,PLC端只需要配合对应动作及发起触发信号就好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视觉9点标定,是视觉精度工作的提前,原理和伺服回原点一样,这是视觉软件工程的活,标定好后,它才的标准的坐标点,不然视觉根本没无工作的

网友E:
在视觉里做,PLC配合控制轴走9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