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2-03-08):
要求:功率150W,输入220VAC,输出24VDC,宽度50左右,长度160左右,高度95mm以下;有没有哪位有认识匹配的型号。

网友A:
MW EDR-150
40*125.2*113.5mm (W*H*D)
这个太高了

网友B:
明伟NDR-150-24 ,尺寸大概40*125*120
高度受限了,不能高高于95mm

楼主:
最后选择了这个:UPH-200-24;尺寸194*55*26mm (L*W*H)

网友C:
胜蓝的 P032 100(H)*83(D)*49(W)

网友D:
明伟,一直用这个来着
大展宏图

网友E:
我一直用台湾昂鼎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