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5U以太网SOCKET通讯掉字符问题

楼主(2022-03-08):
PLC做客户端,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也没有问题。但是接收到的字符每次都缺第1位(比方上位发一串字符23232323,我接收到32323235).末尾又多一位。
(用网络通讯助手验证过上位机发送的字符是没有问题的,比方上位发一串字符23232323,网络助手接收到23232323),这样验证上位机发送的字符是没有问题。因此推断出是PLC接收字符出现了问题。
与上位机通讯试尝试过多组数据通讯,都是第一个字符丢失,末尾多一个字符。中间字符没有问题。求解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建议上传监控截图

网友B(2022-04-25):
SOCKET通信时,第一个字保存发送或接收内容的长度,若发送长度是奇数,则最后一个字符后面会有一个无意义字符

网友C:
上位机通讯,你让上位机开发走MC协议啊,直接与PLC地址对应不就好了,何必还要写通讯程序。

网友D:
接收数据第一个地址是接收数据长度
如果数据内容/长度为奇数的时候最高位PLC系统会自动补数(这个数据没有用),偶数是没有弥补,这就是三菱有点恶心地方
解决这个方法是要计算数据长度用变址方式找到最后一个地址,把最后一个地址里高8Bit删除

网友B(2022-08-24):
第一个字节存放发送或接收的内容长度,接收内容如果为奇数位,则最后一个字节后会跟一个无意义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