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AB的老款PanelView1000触摸屏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2-03-08):
各位前辈如图,这个老款AB触摸屏是怎么下载程序的,是通过后面那个DH+端口下载程序进去吗?我的RSLinx通讯建立的DF1对吗?这个数据线下载线怎么制作呢,软件编辑了一个测试程序,想下载进去。谢谢大家。

网友A:
DH+,DF1都可以,可以先试试上载

网友B:
2,3交叉,5-5直联串口线

楼主:
线做好了,但是RS怎么搜不到触摸屏呢?这个触摸屏上传下载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还是说必须在一个什么界面下才能上传下载呢?

楼主:
开机触摸屏提示一个错误,数据线没法下载,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64845]
开机触摸屏提示一个错误,数据线没法下载,与这个有关系吗?
和这个提示无关,是你的工程文件缺少引用字体的路径原因。
要是硬件接口好的话,上面 guolibin大大大神 的方法就可以。要是小通讯接口板故障了,则还可以用DH+专用线或者存储卡导入。

楼主:
这个232口正常可以下载程序吗,还是链接打印机的,如果可以正常下载的话,数据线也没错,那么就是端口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