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PLC硬件故障原因

楼主(2022-03-08):
请教三菱Q系统PLC上电重启时,CPU报警,通过监控软件检查提示:检测到主基本模块及其扩展基板模块的异常
出现这样异常,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如何处理

网友A:
做硬件组态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硬件组态了没?
做硬件组态了

网友B:
三菱基板有拆装次数限制

网友C:
以前松下的FP2,也经常拆基板。感觉基板的PLC还是比较结实。现在都是卡扣的,拆装没那么方便。

网友D:
连接PLC对PLC进行格式化,重新下载组态,断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