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9):
问题1:三菱PLC   FX3U上载程序黄色下载到FX2N,隐藏掉的程序是不是不会运行?

问题2:这个程序有错误吗提示这个    有不能变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

楼主:
X7改为X17可以,是不是X7做编码器输入信号不能?T207不行,改为T208可以,说明X7和T207不行,那原来的程序作者怎么可以?复制这段程序到新建新工程也不行

网友A:
切换成指令表的形式检查一下。

或者你手工输入,不要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