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楼主(2022-03-09):
有一台设备出口到俄罗斯,那里气温比较低,哪个牌子的触摸屏能扛得住那里的低温?最低温度-40℃,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设备在一个保温棚里面用,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会太低,就是担心断电存放的时候温度太低会不会把屏幕冻裂了。有做个类似项目的朋友推荐一下你们用过的屏,谢谢!谢谢!

网友A:
不光触摸屏,PLC和其他元件好像也有环境温度湿度要求吧

网友B:
这个触摸屏对低温要求高了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C:
这难度比较大,三防屏都不一定行

网友D:
军工级别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工级别
能给推荐个品牌或者供应商吗?

网友E:
整个控制柜安装专用电柜空调,无论春夏秋冬,温度可以保持恒定。欧美进口设备稍微高端点的都是标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个品牌或者供应商吗?
北尔 -40 也不一定

网友F:
看西门子有没有这样环境恶略的产品,米国佬是多半不能用了,俄罗斯和米国是死对头

网友G:
全部成零件运过去,现场正常温度下组装,这么底的温度估计没那个零件能抗得住!!

网友H:
不知道,普洛菲斯 有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整个控制柜安装专用电柜空调,无论春夏秋冬,温度可以保持恒定。欧美进口设备稍微高端点的都是标配。
如果保证全年不停电么,装空调不实际吧,而且空调还要搞停电不用按键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