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三菱FX5U-PLC一部分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03-09):
这是第一个图片,小弟的问题是$MOVP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传送一次字符串吗?
因为看了指令介绍:MOV是一直传送,而MOVP则是传送一次。
另外图中 $MOVP “1AAAAAAA” D5000该输出的意思是把字符串“1AAAAAAA”传送到D5000吗?那么选择2BBBBBBB,3CCCCCCC这样编写也没问题?
以下还有几个问题希望各路大神帮忙解惑,实在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第二个图片,小弟的问题是这个常开触发的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指令介绍是 $= D5100 " ,请问该指令的意思是当D5100内部数据等于 ” 时候触发?还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等于字符串的时候就常开闭合吗?

楼主:
这是第三个图片,小弟的问题是L80的作用是什么呢?搜索过所有程序,只用到了这个L80的线圈,作用又是什么呢?我上网搜索说的貌似是“锁存继电器”?

楼主:
这是第四个图片,小弟的问题还是 $<> D5400 " ,该指令的意思应该是比较作用吧,当D5400大于或者小于”时候,该指令就触发常开闭合吗?
以上就是全部问题了,希望能够有大神给小白解惑

网友A:
多看看编程手册吧,基本指令要搞懂什么意思,编程手册都有详细说明的,对于刚接触小白来说,这种简单常识问题多看看编程手册就知道了,不懂的多看多练,看不懂练不会再去请教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