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小程序疑问,各位大神能说明其中原因么?

楼主(2022-03-09):
最近接触汇川的H2U的PLC,图1写的一段一键启停程序,但是实现不了,只能图2能实现功能,我之前用其他的PLC图1都能实现啊,请大佬帮忙解答下
下载积分:+1(qj_wgx) 图片1明显有个死循环在那 ..

网友A:
换成交替输出指令可以吗

网友B:
扫描的影响是不可以的。

网友C:
2楼说的对

网友D:
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你跟着能流走一遍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E:
把第一个图 X1后面两个M4的触点 换成Y1的 一样可以

楼主:
我这边怕扫描的影响,特地改了下程序还是不行,难道汇川PLC不是重上往下扫描?

网友F:
这个才是一键启停的通用模板

网友G:
图1能实现,你就是人材

楼主:
知道原因了,还是流程问题哈,我测试了M4的沿触发,其实是有动作的,只是又立刻RSET了。

网友H:
给楼主鼓励一下吧!跟是不是汇川无关!

网友I:
没有专用指令 就把互锁的M4换成Y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才是一键启停的通用模板

这个就是没有交替指令时的模板写法

网友J(2022-09-13):
经验有时候会害死人!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H:
基础差了。PLC工作原理没理解。

网友K:
你这是厉害,一键启保停如果不用指令实现,那你必须了解传统电路的基本知识

网友G:
引用楼主哼哼小猪于2022-03-09 16:00发表的 汇川小程序疑问,各位大神能说明其中原因么? :
最近接触汇川的H2U的PLC,图1写的一段一键启停程序,但是实现不了,只能图2能实现功能,我之前用其他的PLC图1都能实现啊,请大佬帮忙解答下

用其它PLC图1能实现,你就是个天才

网友L:
1楼和7楼的是最好建议!

网友M:
初学中的初学  加油!!!!!!!!

网友N:
ldp x2  ld m4  rst m4
            ldi m4 set m4
先复位再置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