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运算速度有谁知道
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2-03-10):
只有找到bool型的指令速度 三菱FX3S 210ns
FX3G 150ns
FX3U 65ns
浮点速度没找到

网友A:
Good Luck~
浮点运算也太慢了!!!!!
慢的离谱啊 难怪没有标出来
12060 ns 一次了

网友B:
既然你都考虑运算速度了,那还不在Q或者R系列里找。

网友C:
感觉这个根本就没必要比,非要比就是耍流氓了
就像特斯拉和拖拉机比百公里加速,比油耗一样,根本的用途和环境就不一样
浮点运算时占用资源,但不是所有运算都要每个扫描周期都运行的,完全可以分开,需要实时的,每个周期运算,不需要的,分成1秒,5秒运算一次,说到底还是程序编写优化问题
PLC是工业用品,考虑的重点不是全是运算速度,还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同意2楼说的 :既然你都考虑运算速度了,那还不在Q或者R系列里找。
三菱PLC指令运算速度有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