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每个待料口都有检测零件到位传感器    和阻挡上下双控气缸     检测口位有到位检测
检测位检测完成后被爪子抓走   前面的待料位依次补上
这个有啥思路啊

求一个检测写法

网友A:
前面待料怎么去到检测位置?是气缸拿还是???四个位置是伺服控制???

楼主:
电机传动大哥
zsh340

网友B:
用三菱的SFC步进功能,轻松解决。。。。。。

网友C:
后一个料只跟前一个料有关,前方无料,后方补上,依次控制

楼主:
写了一个FB帮忙看看对不对
附件: FB块.rar (164 K) 下载次数:47

网友D:
就是相当于有4个工位 然后挨个去测试位置检测  哪个有就哪个去检测  应该没有先进先出的要求吧 只是单纯的测试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E:
最好用下降沿

网友F:
如果是自动闭塞的话,有点像火车。
我们用过的机器。有用到,自动闭塞的情况。硬盘制造生产线。一个接一个。配合RFID在工位进行工作。

网友G:
这种结构在流水线上使用比较多,使用台达DVP系列的PLC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程序,5个工位单独控制,其实是可以做成块的。
基本逻辑控制思路:每个工位使用一个有料状态标志位,标志位OFF表示该工位缺料,标志位ON表示该工位有料。
各位工位的控制思路都是一样的:当该工位物料检测感应器ON时,置位该工位标志为ON,等待当下工位标志位为OFF时,放行该工位物料(阻挡气缸下去放行,并启动流水线皮带或链条,等物料检测感应器为OFF时,阻挡气缸上去)复位该工位的标志位为OFF;
附件: Dvp1.zip (13 K) 下载次数:20

网友G:
把程序打印成PDF文件,程序里面的物料检测感应器没有使用输入点,直接使用M方便模拟运行。
附件: Dvp1.pdf (98 K) 下载次数:30

网友H:
这个涉及到时序、上料优先,进料处优先上料 。 没料了and测试完 再去下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