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S7-200 smart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的狗血事件

楼主(2022-03-10):
首先讲下,这片帖子不是讲200smart PLC和变频器通讯程序怎么编写的,因为类似的帖子网上其实有很多,而且大多数照着操作,编程就能成功。但是呢往往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人,就是照猫画虎还是会失败,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然而出错的原因,又是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有些人也会遇到,所以在此记录下。
现在的通讯基本都是用的Modbus通讯,西门子PLC的这个也是比较多见,而且帮助手册也都有介绍。Modbus通讯里面有一个指令码是连续多字节传送,功能码是03。我之前是用惯了S7-1200PLC,所以喜欢把连续的寄存器地址写在一起,举个例子,比如变频器启停命令是40005,变频器频率设定是40006,那么我自然就会连续发送2个字地址。于是我在200smart PLC也是这么用的。可实际调试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连续传送大于1个字的地址,变频器通讯控制是失败的。至于失败的原因是smart200不行,还是变频器端不行。我也没有具体研究,咱也没这个能力。
如图,在字节数改成1以后,如果接线正确,参数正确,程序正确,那就能正常启停变频器,以及更改变频器频率。但是字节数改成2及以上,那肯定是通讯异常。而且现在网上的编程说明文档也基本都是1个字节。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哪与哪,200或者200smart不支持count写大于2以上的数字?

网友B:
肯定不是SMART的问题

网友C:
我猜测,可能此变频器必须先接受启动指令,然后接受频率设定才能正常工作。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D(2022-09-24):
你改2的时候需要删掉一条MBUS_MSG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可以读多个字,不能写多个字。

网友F:
写2以上的,我也没有试成功。

网友G:
没经历过,200smart有个经历是用教程方法通讯多个变频,通讯报文中间要加间隔时间,一样的程序,2台变频能通讯,4台变频就不行,断断续续,你试试一条指令结束延时在触发下一条指令

网友H:
我用这个通讯30个设备,每个20个字都没问题
Wang123456

网友I:
英威腾变频器没用过,很多变频器读写多个字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J:
有的变频器只接受06写功能码,有的能接受06 10 写功能码,写1的时候时06码.
写2的时候时10码,你用的变频器不支持这个码

网友K:
国产变频器基本上只能写一个字,读取5-20个不等。西门子V20支持Modbus RTU写多个字

网友L:
看了之前测试的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启动和频率给定是单独分开的,地址本身就不连续。
分享交流192248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