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花生壳软件能否做到此功能?

楼主(2022-03-11):
本地电脑通过网口或者是USB口链接至屏进行程序上传下载.PLC经过RS-232口链接至屏.为省一条电脑至PLC的上传下载线,(主要还是USB口不够用).故而想穿透.不知道用花生壳软件能否做到此功能?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屏没有自带穿透?

楼主:
屏自带穿透功能死活连接不上PLC,用电脑USB转串口可以轻松连接上PLC.不知道这穿透功能是如何转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你这情况加个网口转串口的网关就行。100搞定。

网友C:
你需要一个转换器 可以转出多个USB。

楼主:
看来想省钱是没希望了!准备买扩展坞吧!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什么屏幕,台达的穿透需要选择CDC
Adam

楼主:
昆仑技创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