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1):
PLC数字量输入输出5六个点,传感器和探头类型有,压力变送器4-20ma,热电偶,和流量计,电涡流探头,铂热电阻,加起来共有20多个模拟量输入,输出8个左右就够用,有什么PLC推荐嘛,优先国产。

网友A:
没有单个PLC能干你这个吧

网友B:
西门子PLC SMART200 SR30  加3个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AE08,传感器端加变送器把信号统一转换成电流信号。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想飞的鱼

网友C:
上485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个PLC能干你这个吧

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PLC SMART200 SR30  加3个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AE08,传感器端加变送器把信号统一转换成电流信号。

测试用,西门子有点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汇川吧,

H2U16个点 加扩展 应该就行吧

网友E:
国产有很多,信捷,汇川,英威腾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相信自我!

网友F:
可以用易控王,完全仿制三菱

网友G:
只是自己用着玩的话    用中达优控的一体机
或者用通讯型的模拟量模块,单独的模拟量模块 很便宜 ,然后上一台支持通讯的PLC主机就可以了

楼主:
PLC扩展模块都上千了嘛 一共7个PT点和1个TC点还有9个模拟量输入加2个模拟量输出,买模块现在都上万了

楼主:
7个热电阻1个热电偶 9个模拟量输入2个模拟量输出 有啥节约成本的机子嘛 PLC加模块有点小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485模拟量模块?
485模拟量采集模块和PLC通讯可以节约点成本 行的通嘛

网友H:
深圳顾美 或 中达优控

网友I:
干嘛不用8个热电阻?你这要求用台达的5千内应该搞得定...

网友J:
汇川技术世界技术
知易行难

网友K:
支持MODBUS的PLC+ 一个第三方MODBUS采集模块即可,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