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PU的定位模块选用

楼主(2022-03-12):
因没用过Q系列的,现有一台5轴的设备要用QCPU和定位模块选哪种型号的好。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
QD75只有4轴的,那要2个模块了

楼主:
支招的好少啊

网友A:
QD77MS4

网友B:
5个轴用Q的有点浪费 不做同步控制 fx5u就可以了
5U的I/O有限不够用才用Q的

网友C:
QD70P8,脉冲支持8轴,但不支持插补功能。

专业外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请问QD70好用吗与QD75有差距吗

网友D:
qd77ms16

网友E:
看了一圈,就8楼靠谱

楼主:
QT77要配用三菱电机。不知用QT70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QT77要配用三菱电机。不知用QT70如何。
脉冲用QD75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请问QD70好用吗与QD75有差距吗
75支持插补,70不支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