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2):
三菱FX2老PLC上载没有密码,提示程序最后没有END,很奇怪打开看不见程序,是不是哪里做了手脚

网友:
works2和老款很配哦

网友A:
引用楼主312277303于2022-03-12 11:33发表的 三菱fx2--后面不带N的上载不带END,好奇怪呀 :
三菱FX2老PLC上载没有密码,提示程序最后没有END,很奇怪打开看不见程序,是不是哪里做了手脚

很正常
gx developer 或 fx win寫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那么用DEVEIOPER读就可以是吗

网友B:
超级加密后,上载看不到程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加密后,上载看不到程式

可解但風險很高……失敗肯定高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老款三菱FX2-48MR的PLC我有一个,有机会我来试试

网友D:
换换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E:
FX2古董级别了

楼主:
换develop也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