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2):
威纶通DEC2ASCII求助,如LW10,里面的是无符号的短整型数,十进制大约是6位数,数值是大约10分钟变化一次。如何转成ASCII 存在LW50里。自己弄没成功。
望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经过折腾一番,貌似已有效果。把它用二维码显示,用微信扫描,看到的字符和LW里的相同。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int  re
char result[6]
GetData(re,"Local HMI",LW,10,1)
DEC2ASCII(re, result[0], 6)
SetData(result[0],"Local HMI", LW, 50, 1)
SetData(result[1],"Local HMI", LW, 51, 1)
SetData(result[2],"Local HMI", LW, 52, 1)
SetData(result[3],"Local HMI", LW, 53, 1)
SetData(result[4],"Local HMI", LW, 54, 1)
SetData(result[5],"Local HMI", LW, 55,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折腾一番,貌似已有效果。把它用二维码显示,用微信扫描,看到的字符和LW里的相同。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int  re
char result[6]
GetData(re,"Local HMI",LW,10,1)

SetData(result[0],"Local HMI", LW, 50, 6)
可以把上面的那些SetData语句全部替代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2022-10-06):
    DEC2ASCII(LW100, WLW100[0], 2)
    HEX2ASCII(LW102, WLW102, 1)
    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两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