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EPLAN如何自制项目模板?

楼主(2022-03-12):
我看到很多公司都是自制的本厂的项目模板,只有教学视频里在用EPLAN自带的项目模板,请问项目模板用什么软件制作?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一个做好了的项目,里面的页全部删除掉。然后把这个项目组织成为模板,以后新建项目模板选这个,所有的设置和配置就会按这个模板来。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