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03-12):
我准备使用MODBUS-RTU通讯实现温控仪温度的设定。温控仪: OMRON E5CN-82H03T-FLK;通讯参数设置正确。读实际温度值没问题。当用06号命令写温度设定值是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请专家点拨一下。写地址2002,反馈数据正确,但实际没有改变;写地址2103,反馈操作错误。改变温度设定值,应该写哪个参数?真搞不懂,哎

网友A:
温控表需要在通讯菜单设置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表需要在通讯菜单设置可写
要改写哪个通讯设置?通讯参数设置肯定没问题,因为数值可以读出来;写入值时,哪个参数在起作用?谢谢

网友B:
温控表要打开允许写操作的功能。将它打开。

网友C:
通信寫入功能要ON

楼主:
谢谢三四楼的回答。我以为要手动打开这个功能,始终找不到这个参数。最后是通过通讯打开的。谢谢

楼主:
以前从没用过这种温控仪。这次用起来,整体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D:
地址2002是实际温度 只读
地址2103是设定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