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2):
1 一般逻辑指令都不能模拟,gxworks2和gxwork3都不能模拟,弹出那个对话框啥意思,不明不白
2 搞不懂什么原因
描述:微信转过来的不清晰
附件: 视频.zip (4484 K) 下载次数:6

网友A:
works2不好说,但works3是挺好的软件,模拟这些都能用

网友B:
三菱的仿真,除了不支持特殊指令的仿真,不论是GPPW(需要安装单独的仿真软件)还是WORKS,都可以直接使用仿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建议多找找自身问题

网友D:
用了,感觉可以用。

网友E:
一般都可以仿真
zsh340

网友F:
引用楼主liuliu100于2022-03-12 20:38发表的 三菱plc不能模拟 :
1 一般逻辑指令都不能模拟,gxworks2和gxwork3都不能模拟,弹出那个对话框啥意思,不明不白
2 搞不懂什么原因,三菱软件真不咋的

是你安装或是系统有问题吧?三菱的仿真是最好用的,还能仿真自已设计的继电器电路。用了好多年了(除了特殊指令不能仿真外,如脉冲,高速,中断这些仿真不了)

网友G:
发上来程序看看

网友H:
看上去好像没有启动模拟器,就在开始下载程序的样子。(只是一种猜测)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I:
安装GX works2时不要开腾讯管家,360之类的就行了
西门子&三菱

网友J:
装了360,自找的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