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数值显示请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3-12):
请教读取一个数值是318怎么显示为32,用的是西门子200和温控表通讯触摸屏显示温度,研究了下通道处理能显示为31和温度表不一致。还是说必须在plc里面处理?
自学

网友A:
想要显示准确,就在PLC里面转化为浮点数,这样显示最好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已解决,触摸屏通道处理里面设置好就可以了。
一直用威纶通的屏,第一次用昆仑通态的不熟悉。
自学

网友B(2022-04-16):
是不是选了浮点而且是四舍五入了?
昆仑通态触摸屏数值显示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