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如何连两台欧姆龙C200HE?大师们请指点一下!

楼主(2022-03-12):
现有两台C200HE,CPU上的232口跟触摸屏连接。在每个CPU上增加一块com03通信板,利用com03上的422口,经422转232后跟电脑通信。如果每个C200HE接一个电脑的串口,通信没问题。现在希望把两个C200HE的422口并联到一起,再转为232与电脑通信。不知这种方式能否实现?若不能,怎样可以实现多个PLC与一台电脑通信?

网友A:
串口232方式只能是一对一的连接

网友B:
C200老了一点,但可以各插一块CONTROLLER LINK的卡下去,就可以。比如C200HW-CLK21。
https://automation.rf.gd
中国工控人, 在加拿大
出国前我在欧姆龙(深圳)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欧姆龙也做过, 在汽车厂做,在美国印度裔老板小厂也做。现在仍在奋力工作,请看以上我的网页。 我工作的特点是“快”(解决问题速度快)“优”(质量高)“平”(性价比好)。 网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和我能处理问题的内容。 有事找我就行(一定比找一个老印工程师或技术员强得多)。
Reliable and resilien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232不支持1:N方式,422支持。可以增加com03或06的信号板。今天查了些资料,试了一下,一台电脑与多台PLC通过host link通信,走422。多台PLC的422口并联到一起,再接到USB-422转换器,直接插电脑U口。网络里面的PLC通过给不同的单元号来区分。

网友C:
这些老机器升级真麻烦

楼主:
从来没用过欧姆龙的,又是老机器,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