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下三菱ccclnk ie 通信

楼主(2022-03-13):
一台q系与多台fx5u怎么走cclink ie 设备都支持cclink ie
中间加交换机集线,可行不??
不知哪位大神有方案,走三菱总线!不走第三方

网友A:
你是要把PLC与PLC建立通讯吗!如果是这样有更简单的方法,用交互机把PLC联起来,使用CPU简单通讯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