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4):
各位知道如何把使用PX-DEVELOPER编程的Q12PHCPU的项目切换成Q13UDPVCPU吗?目前项目文件中的更改CPU的列表里没有Q13UDPVCPU的选项。

网友A:
有阿~~你版本不夠新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新建一个空项目是可以的,但是在已有程序的项目中更改的话,选不到的

网友B:
可以的呀,你软件版本问题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B: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C:
用PX下进去,用GX读上来,改完再下进去试试

楼主:
GX-DEVELOPER 更改CPU类型的选项是灰色,只能在PX-DEVELOPER里修改,但是选项里没有Q13UDPV。
新建一个空项目是可以的,所以并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