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4):
最近工程上要用小光点可见光点的光电开关,光斑大概1-2mm左右,检测距离大概50-80mm左右,曾用过松下CX442,和一些厂家的产品,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大家有没有用的比较好的光电开可以推荐的?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精确定位或者小物体检测,一般都直接上光纤开关,光纤那边是可选的,普通光纤光斑大小不满意还有聚焦镜这种神器~
光纤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很方便调,坏处就是那光头要注意防尘,会有经常的变化,过段时间 又需要调放大器,麻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激光式光电开关可以了解下
用过,不是很理想,主要是检测的是一个圆柱体,上面还有槽
自学

网友C:
激光的可以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欧姆龙的E3Z-L81应该适合你,经济实惠
谢谢,买一个过来看看,试用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最近用深圳JJK的不错

网友F:
基恩士的光纤,如果要求高可用选带透镜的
基恩士的东西质量是杠杠的,但是那费用,就有点离谱

网友G:
光学的东东,还是推荐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