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中英文字号怎么一起改?

楼主(2022-03-14):
现在有一个维纶触摸屏,中文已经做成了,对应的英文字符很长,导入文字库后,对应的中文的块会变的很长,有办法比如把所有的中文字体字号是20,英文字号改为6吗?

网友A:
英文还要空格。确实是占位置。工控类的中英文对照表有没有。共享一下。比如电磁阀。叫SOL。拾取工具,叫PP head,气缸CYL等等,不简化。英文的长度不好搞。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英文要用专业术语简写,还是不够的话字体改小一些,但是不能影响观看舒适度否则就要把按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