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4):
有三个接近开关,两个做限位的,一个做原点,用FX3U-1PG做回原点和运行程序,不想用手册案例做原点程序,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来做呢?

网友A:
那就单方向回原点(脉冲减小方向移动),如果碰到后限位,需要前进超过原点后,再次后退

网友B:
为了方便,我都是直接用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方便,我都是直接用手册了
关键是选型的时候少了一个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单方向回原点(脉冲减小方向移动),如果碰到后限位,需要前进超过原点后,再次后退

有案例吗

网友C:
1PG 1个传感器可以直接回原点

网友D:
附议5楼,回原点只要一个DOG信号就行,把12#缓存回原点Z相脉冲数设置为0,DOG信号ON上升沿,伺服爬行,DOG信号OFF下降沿伺服停止,回原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议5楼,回原点只要一个DOG信号就行,把12#缓存回原点Z相脉冲数设置为0,DOG信号ON上升沿,伺服爬行,DOG信号OFF下降沿伺服停止,回原点成功

好的,谢谢您

网友E:
换个国产吧,脉冲,点多一点。3u,好像才三个,不外加模块的话

网友F:
一个感应器回原点,我这里有实例。正在使用的。脉冲减小方向回零方向。如果你是驱动螺杆,把感应器的位置调到,在负极限时都是ON输出。这样,不管关机后,它停在哪里都能回到原点。试了精度。达到要求。

网友G:
能发脉冲就能自己写程序回原点  逻辑你自己根据现场工况编写  最终的结果就是原点(特殊寄存器地址为0)和实际位置每次能对上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的就可以忽略

网友H:
手册有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