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14):
各位前辈怎么根据需要用到的I/O点,进行1200/1500选型啊

网友A:
1200选型需要考量你各类IO的数量,因为它能直接带的模块数量是有限的,具体数量参见选型样册。如果实际需要的模块多过了能直接带动的上限,可以考虑用ET200扩展IO模块使用。(貌似1212及以下可以带4个模块,1213及以上可以带8个模块,有段时间没看那个了,记不太清)
1500的cpu选型主要是看运算速率等参数的要求。IO模块可以选带背板的直连模块,也可以加ET200做独立的IO单元
主要还是看实际的应用场景和资金预算吧。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