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升机刹车速度慢问题

楼主(2022-03-14):
一台变频器控制提升机,线路是这样接的,电机屁股上的风扇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制动电源是从电机风扇直接接过去的,然后就出现了电机停止时候,电机的刹车动作很慢,这会不会是因为,电机停止时候,电机风扇跟着停止,风扇电机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导致刹车速度慢?

网友A:
刹车电源应该用独立的。

网友B:
估计刹车进变变频器了吧

网友C:
很多提升式变频都有刹车控制继电器和这方面的参数。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猜想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E:
能排除刹车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F:
很简单,测试一下不就完了,刹车单独接一个接触器出来,试试看,刹车速度是否正常

网友G:
电机的抱闸应该独立电源。而且不能用变频器提供给电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