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存取问题

楼主(2022-03-15):
各位老铁,是否有遇到 HMI 使用两台笔记本
一台笔记本能做读取 跟 写入
另一台却没有办法
HMI 的软体都是同一份

网友A:
和HMI没连接上呗
usb驱动正常么 ?
网口有没有在同一网段?

楼主:
三菱的HMI 可以设定 限定一台笔记本 做编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