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寄存器 插入- 符号

楼主(2022-03-15):
请教 大家 最近做产品统计 日期显示 用的R13寄存器 结果显示为 315 表示3月15号 客户要求 中间加一个-符号 3-15 这个有指令 完成此功能吗?

网友A:
自己转啊

网友B:
用两寄存器不就行了

楼主:
没有太理解 具体思路是?

网友C:
这个处理应该是触摸屏那边去着手吧。。。你只是显示给客户看,又不用改原来的数据

网友D:
思路就是,方法1,先把R13里面的315变字符串,然后第2位插入-
方法3,就是除以100,等于3余15.两个寄存器了,然后你懂得 ,在显示屏自行加-

网友A:
使用$MOV 把字符串传出来,然后自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