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 EPLAN P8 2.4待激活

楼主(2022-03-15):
一段时间未用后,就出现了待激活的提示

网友A:
8.27 不错,网上教程大把

网友B:
安裝P8 2.7或2.9吧!度娘搜索下

网友C:
参考网上的安装教程就可以了,64位系统要注意加密狗的驱动安装,

网友D:
重新激活下

网友E:
告诉大家一个注意点:2.7版本在win10系统激活要看win10版本号,版本太高无法安装虚拟KEY驱动,

网友F:
替换下补丁里面有个叫SN-U10066.EGF的文件可以了。
plc

网友G:
求老哥有源文件补丁吗?

网友F:
你看下可以吗。我上传的文件。2.7的文件
plc

网友H:
试试这个P8_2.73和PRO PANEL 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