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触摸屏如何在线模拟

楼主(2022-03-15):
请教各位大师
PLC用的FX5U,触摸屏用GS2110-WTBD
1,PLC可以用无线网下载程序和监控,触摸屏可以用无线网下载程序和监控吗?
2,如何把电脑上的触摸屏软件当触摸屏使用在线调试PLC?

网友A(2022-08-04):
1, 触摸屏跟plc在一个交换机上, 局域网无线可以下载plc程序, 也肯定也下载触摸屏程序的,知道触摸屏地址即可
2,我刚刚玩三菱 还没测试过,理论应该是可以的把,·威纶通的我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