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单开关控制多灯的不同组合

楼主(2022-03-16):
描述:程序样例
描述:控制要求
描述:本人写的
问题1:本人写的 = 与样例中的 =指令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求指令
问题2:样例能够实现控制要求? 主要是为什么全亮控制程序里没有
问题3:CT指令 上面是启动,下面是复位吗?
问题4:为什么前面还是SV 到了下面就变成EV了?

网友A:
SV是设定值 EV是当前值 CT上是计数 下是复位清零

网友B:
建议学习三菱。松下与三菱很相似。松下,资料少。后期搞国产的,不如直接月三菱。易上手,

网友C:
可能是有的基友一开始学的是三菱基础,之后区母隆,松下能懂上手。也有部分一开始学的是松下或区母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