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与电脑连接显示检测到不兼容的设备,怎样解决?

楼主(2022-03-16):
想通过电脑下载程序,IP设置成一个网段192.168.0.10,后来也尝试已经选择更换固件版本V4.0 4.1 4.2 4.3 4.4都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A:
把电脑断掉网络,有线无线全断掉,把PLC插到网口上去,发现居然可以下载了。

楼主:
还真的是这样,一连WiFi就不行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断掉网络,有线无线全断掉,把PLC插到网口上去,发现居然可以下载了。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居然是真的

网友B:
我的也是,以前可以无线连接,现在要直连才行

网友C(2023-03-03):
就是直接连PL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