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的屏跟Q170MCPU通讯求助

楼主(2022-03-16):
第一次使用Q170MCPU,是PLC与运动控制CPU集成那种,用三菱WORKS2可以跟PLC通讯,多CPU那里选1,可以通讯,而要设置运动CPU时,选2,用MT软件也可以上下载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威纶通屏那里如何设置呢,看连线说明,要设网络号,站号,都设了也无法通讯,前一个项目用的是03UDECPU跟威纶通的屏是可以用的,烦请高手指教,谢谢!
三菱连线;屏设置图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感谢威纶的工作人员指导,虽然没达到我的要求,但是,终于能连线,下面讲讲要点
威纶这边,选三菱Q 以太网,默认255就可以,见图;
三菱运动模块才有以太网口,打开MT,按图设置,注意的是端口是16进制,1387才是威纶的4999,10进制;
人机连接的是运动模块,不是内置的PLC.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2022-07-11):
太感谢了,我感觉试一试

网友A:
不过好像没成,大佬我的是Q6UDV,也是和威伦的屏,大佬教一下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