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屏通KA2070屏芯片24C64读出的Bin文件能看出什么来

楼主(2022-03-16):
求高手,屏通KA2070屏芯片24C64读出的Bin文件能看出什么来
M24C64 .zip

楼主:
芯片右下角的8脚芯片。贴了白标签的应该是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贴了白标签的这个
没有那个TSOP48的座了,就没拆。只拆了那个8脚的24C64的,内容里面开关部分能看到有型号,我有一块丰炜OEM的屏,型号是VA2100找不到对应的软件,想改成KA2100的可以用屏通的触控大师来下载程序。直接改KA2100后通电花屏,所以想请教大师们能看出来还有什么参数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