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6):
如题,我接触过的别人家项目,看到的报警元件多为L或M元件,很少用F元件。个人觉得F挺好用的,而且SD64能快速检索到报警ID,可以拿来做堆栈,为啥没怎么用呢?

网友A:
好用是好用,习惯了,换成别家的PLC没得了,就抓瞎了

网友B:
我们就是用F

网友C:
多台PLC联机好像有问题,我们都改M了,具体问题忘了

网友D:
F继电器激活为on时,PLC cpu模块亮红灯。误导用户以为PLC运行错误或者怀疑程序有严重bug导致的PLC异常。
  •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继电器激活为on时,PLC cpu模块亮红灯。误导用户以为PLC运行错误或者怀疑程序有严重bug导致的PLC异常。

    4楼正解
    要调用相关对应的寄存器才能清除报警.
    设备重大报警,倒是可以使用
  •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网友G:
    二次触发报警 不报警 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次触发报警 不报警 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

    复位按钮+MC可以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F继电器激活为on时,PLC cpu模块亮红灯。误导用户以为PLC运行错误或者怀疑程序有严重bug导致的PLC异常。

    4楼正解!用了F,那些不懂的技术人员、车间生产人员、电工、机修、领班等,设备出问题时,总是怀疑PLC出问题!
  •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 我是菜鸟。

网友I:
    Q系列一般用,FX不用,Q系列两个报警指示灯,好区分,FX没法区分
  • 下载积分:+5(rafael) 感谢分享!

网友J(2023-12-07):
怎么样 让USER灯灭掉呢

网友J:
致电三菱 说没有F输出,就可以使灯灭掉。现在没有了F输出为什么灯还亮着。有没有办法使其不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attachment=292935] 致电三菱 说没有F输出,就可以使灯灭掉。现在没有了F输出为什么灯还亮着。有没有办法使其不工作!

找下出问题的程序。更改一下

网友L:
用什么没关系,只要是断电保持的

网友M:
同意4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