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 RS485仪表通讯

楼主(2022-03-16):
请问各位老大,谁有信捷XC3PLC与仪表通讯,变频器通讯案例,分享一下,本人小白

网友A:
REGR MRGW读、写指令就可以了,设置好串口2的通讯参数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顺序功能块来读写,参置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相信自我!

网友A:
给你一个顺序功能块写台达变频器的程序参考一下
相信自我!

网友A:
相信自我!

楼主:
第一次接触信捷PLC,

网友B:
信捷和三菱的相似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龙朝晖于2022-03-16 17:20发表的 信捷XC3 RS485仪表通讯 :
请问各位老大,谁有信捷XC3PLC与仪表通讯,变频器通讯案例,分享一下,本人小白
信捷的通讯就好搞,一条指令就行,在软件上设置好端口,波特率等就行。

楼主:
看说明书有点看不懂,哪位师傅加我微信指导一下,L136864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