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6):
机械手抓取下面的物体,用阵列做。抓取小方块里面的,整个大方块里面有没有好的方法。目前想到的是每一个方块里面用一个阵列,不过太麻烦了,求教一下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两个阵列
一个大方块阵列,提供相对坐标原点,
一个小圆点陈列

楼主:
有想到用这个方法,没用过不知道是否能行。
引用 网友A:
两个阵列
一个大方块阵列,提供相对坐标原点,
一个小圆点陈列

网友B:
位置=大阵列+小阵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位置=大阵列+小阵列

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位置=大阵列+小阵列

是的,两层整列箱套

网友E:
小阵列间距,大阵列间距,小阵列数量, 大阵列数量
一列为单位,定好第一个原点位置,抓取一个产品后,添加一次小阵列间距,
达到小阵列数据数据进行第二列,达到列数后添加一次大阵列间距

网友E:
要不然就添加  视觉对位, 将产品制作成模板,定位后 发生数据到手臂。进行搬运

网友F:
这个情况,就用到算法了。路过学习。

网友G:
PLC以前做过,用的变址寄存器做的,反正就是取完一次料就偏移一组寄存器位置,不知道你的机械手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H:
用PLC做行,列,层运算,然后把数据传给robot,记住,示教时只示教第一个点位置,其他右PLC根据偏移参数自动计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PLC做行,列,层运算,然后把数据传给robot,记住,示教时只示教第一个点位置,其他右PLC根据偏移参数自动计算。

最好不要只示教一个点,
示教3个点,就能支持料盘与机械手坐标系不平行,
示教4个点,就能支持料盘有变形是平行四边形了,
3 个点就是起点+行最后一个+列最后一个点,每个点包含X,Y两个数据,起点和行最后一点算行间距,包含XY两个数据,就不怕是斜的了,列也一样
4点的自己理解吧
要是每个点包含XYZ3个数据,那就可以支持料盘不水平
以上是个人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情况,就用到算法了。路过学习。
其实也简单的,就两个FOR指令
我还真做过类似的
每个产品里可以设定点位,工作区可以设定产品个数
闲滴没事还给做了计算移动距离,和行列排序优化,减少移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