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3-16):
最近在研究昆仑通态触摸屏,发现资料少不说官网还跟没有一样。各位师兄谁有Mcgspro的设备驱动和通讯手册啊,把度娘揉捏了无数遍也没找到有用的。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今天研究了一下午终于和温控表走485RTU通讯成功了,还是习惯了威纶通好用,至少资料比较好找。
自学

网友A(2022-07-06):
资料都是官方掌握的,官网本身有一个不公开的网盘,你直接打电话给官方,问他们拿就行了。

网友B:
资料还是找官方的吧

网友C(2022-08-09):
楼主你好 ,我也是在研究这个RTU通讯,就是用昆仑通泰的屏加上仪表,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的,485通讯也做了,就是屏幕怎么连接到仪表的地址的 ?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吧 ,非常感谢

网友D:
昆仑的理念就是想要资料找代理商,我也要过,查玩户口 也没啥可用的

网友E:
软件安装好里面就是RTU驱动,也有驱动帮助文档

网友F(2022-10-02):
要资料找供应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