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为什么有些程序里的输入信号都要用M位中转一下再使用?

楼主(2022-03-17):
看了一些前辈的程序,发现程序里所有的输入信号都要用M位中转一下再使用,请问是为什么?
搞不懂,直接使用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A:
映射 写多了你就懂了
郁哥哥

楼主:
是为了程序移植方便吗?

网友B:
有的输入点需要滤波,就是信号延时的那种;程序移植时,也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讲解

网友C:
有点类似高级语言的全局变量,换输入点时就非常方便。

网友D:
因为有的PLC X点不能强制,所以中转一下

网友E:
为了更好的写程序,信号不好控制,但是M好控制呀。

网友F:
我习惯用db块

网友G:
我觉得是换的着方便。
比如说有个按钮X0,LD X0 OUT M1。
M1可能在很多地方用到,我的按钮想换位置,我只需要把 LD X0 改成LD X1就OK了,不用挨个去改。
下载积分:+1(szcsdy)

网友H:
输入点坏了,你换个输入点,程序小修一下映射点就行,要是哪哪都是输入点你滴一个个换,然后再重头确认一下才放心呀。
下载积分:+1(szcsdy)
拆二代

网友I:
一般我都转成时间继电器,这样更好。因为有些信号需要延时的顺便搞了,更实用

网友J:
更换输出点,强制输出点都方便
下载积分:+1(szcsdy)

网友K:
程序好做标准化啊

网友L:
直接用输出点,容易双线圈

网友M:
很多原因,但是都是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