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7):
三菱Q系列PLC可以和基恩士PLC直接链接通迅吗?通讯设置在三菱这边,用Q来链接基恩士PLC,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和KV用以太网应该可以

网友B: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智能网关):

网友C:
可以的,
三菱端:开放一个以太网端口(如:协议UDP,打开方式 MC协议,本站端口号8888),数据通信为:二进制码通信,选中:同意RUN中写入。
基恩士端:KV-8000 需要新加一个KV-XLE02 以太网模块,使用 PLC链路,再像一楼的那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你这是在三菱Q以太网设置的还是在自带以太网CPU的简易PLC连接设定的?还是R系列的PLC设置的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5185] 和KV用以太网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三菱端:开放一个以太网端口(如:协议UDP,打开方式 MC协议,本站端口号8888),数据通信为:二进制码通信,选中:同意RUN中写入。
基恩士端:KV-8000 需要新加一个KV-XLE02 以太网模块,使用 PLC链路,再像一楼的那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KV-8000不加一个KV-XLE02 以太网模块,能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