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问题请大佬们指教

楼主(2022-03-17):
今天看学习视频 讲到数据转换,高位转低位 地位转高位
---------------------------MOV D0 K4M0
|-----------------------MOV K2M8 K2M100
|-----------------------MOV K2M0 K2M108
|-----------------------MOV K4M100 D0
这是视频教程的案例
但是K4M0 不是M0-M15的么
为啥这个的高位是M8 而不是M15
有点学懵了 越来越听不懂了
大展宏图

网友A:
三菱这些日系和西门子等欧系不一样,刚好相反,三菱16位字是先低字节再高字节,西门子是先高字节再低字节,多看手册
下载积分:+1(宏图自动化) 哦,高位的低字节就是8, ..
顾乡的云

网友B:
1楼说得对,一定要仔细看手册,哪怕是带*的注解也不能落下,很可能就是这个注解没有看而让你一头雾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说得对,一定要仔细看手册,哪怕是带*的注解也不能落下,很可能就是这个注解没有看而让你一头雾水。
是的一定要仔细看,记得调三菱1PG时,发现定位启动总是慢了100多毫秒,怎么查程序也查不出问题,仔细看了1PG的说明书,有个带*的注解,说是修改部分设定参数后,启动时间就会慢,按手册把参数写入条件改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