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使用标签C251不计数怎么办

楼主(2022-03-17):
三菱FX2N编程,新建工程选择使用标签,就写了一个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但是监控C251不计数怎么办?新建一个不使用标签的工程C251就可以计数了,大佬们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要用编码器专用测速指令吧

网友B:
从X0计脉冲

网友C:
加个m8013好吧。。

网友D:
1.转动编码器 看看X0 X1会不会闪烁
2.将PLC程式资料清除 再试试

楼主:
用的三菱工控板,这个好像是工控板的一个BUG

网友E:
之前一台2N也遇到这种情况,没清除之前的程序直接灌的程序,结果高速计数器不计数,清除以后程序灌就好了,可能是高仿山寨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