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用105号报文控制V90PN伺服,有使能信号,电机不动作

楼主(2022-03-18):
西门子1500用105号报文控制V90PN伺服,有使能信号,电机不动作,伺服驱动器显示转速,给定速度可以看到,实际速度一直是零。各位有遇到吗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V90_Document/03_V90S71200/05_EPOSFAQ/EPOSFAQ.htm

网友B:
105报文可以采用面板进行调试,先测试伺服的参数是否配置正确,进行编写PLCopen指令。

楼主:
找到问题了,伺服驱动器设置中上下扭矩没有设置,导致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