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走通讯控制和接模拟量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18):
走通讯会不会不稳定和信号延迟呢,大神们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高速总线控制的响应速度 持平模拟量 非高速总线还是用模拟量模块
485这些单台模拟量 还能看看 多台没法用 多台基本用来控制风机 水泵这些响应不高的
模拟量模块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扰 摆杆控制 想要超稳定 上 多传变频器走CAN或者cat总线 拥有模拟量模块同样响应
接近0干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