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三菱plc编写计算器的程序?

楼主(2022-03-18):
谁有用三菱plc编写计算器的程序?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提供下编程的思路也可以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三菱示例程序中有

楼主:
没有啊
引用 网友A:
三菱示例程序中有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输入储存器,数据A 数据B 加减乘除,等于 复位
在没有加减乘除 的时候输入数据。默认赋值到数据A 在已经输入加减乘除后,输入数据赋值到 数据B ,然后再根据算数符号进行四则运算就行了。等于触发后,再进行输出结果。就可以了,。
自己画键盘的话,那就每次触发一次数字,赋值到输入储存器,再乘10 第一次输入是各位,第二次输入就是十位 ,反正大概就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C:
说说具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手册发错了,是这本
MELSEC iQ-R 结构化文本(ST)编程指南.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