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FX3U的PLC怎样与MCGS屏做485连接?

楼主(2022-03-18):
请教:FX3U的PLC怎样与MCGS屏做485连接,注意不是PLC那个编程口与MCGS的422连接
屏连接了PLC的编程口后就无法进行PLC监控了,所以才用PLC的485通讯。
各种设置如图所示,错在哪里?怎么一直无法连接上屏?PLC这边的AD/RD灯也不亮

楼主:
MCGS屏的引脚连接是7+/8-

网友A:
mcgs触摸屏那么经济实惠,为什么不上带WiFi模块的呢?直接用调试助手,什么线都不用,又能下触摸屏程序也可下plc程序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