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8):
两台CP2E之间怎样才能交互IO信号,有没有类似三菱的FX5U的简单CPU通信?

网友A:
手册第295页14-5 串行PLC 链接
CP2E CPU 单元软件 操作手册https://www.fa.omron.com.cn/data_pdf/mnu/w614-cn5-01.pdf?id=3777
  • 下载积分:+1(不过8啊)

网友B:
    如果是以太网的话,俩个plc设置一下,一个SEND指令发送即可,所以建议CP2E-N的型号最方便,
    如果是一个屏对应俩个PLC的情况,也可以吧一个读到屏里再发送到另一个PLC

    新时代一律以太网接口其他就不要考虑了,要不然搞点东西烦得很。
  • 下载积分:+5(不过8啊)

网友C:
    1,网络通讯,降低延迟。2,使用欧姆龙官方功能块,CPU010_SendData,和CPU011_ReceiveData。
  • 下载积分:+1(不过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第295页14-5 串行PLC 链接
    CP2E CPU 单元软件 操作手册https://www.fa.omron.com.cn/data_pdf/mnu/w614-cn5-01.pdf?id=3777

    我用的是CP2E-N,感觉用串口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以太网的话,俩个plc设置一下,一个SEND指令发送即可,所以建议CP2E-N的型号最方便,
    如果是一个屏对应俩个PLC的情况,也可以吧一个读到屏里再发送到另一个PLC

    新时代一律以太网接口其他就不要考虑了,要不然搞点东西烦得很。

    没搞明白节点地址这些参数,节点地址是在哪里 定的,我用的就是CP2E-N。还有就是网络通信指令可执行标志A202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吗?

网友B:
    节点就是,IP最后一段。是自动触发
  • 下载积分:+5(不过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点就是,IP最后一段。是自动触发

    谢谢大神!我是第一次用欧姆龙PLC

楼主(2022-05-18):
引用 网友C:
    1,网络通讯,降低延迟。2,使用欧姆龙官方功能块,CPU010_SendData,和CPU011_ReceiveData。

    用SEND和RECV指令是不是会延迟,用功能块就不会?